变频器与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08-29):
1、plc可以通过现场总线从变频器读出状态字,再通过word to bit功能块转换出运行信号,故障信号等,请问BIT 1 - BIT 16 各自对应什么, 如何区分,是不是在变频器现场设置的?

2、plc设定频率通过程序转换成ascII类型数据,请问变频器如何识别ascII类型数据?

运行 频率是不是通过现场总线返回ASCII类型数据,再转换成整数频率,以供控制?

网友A:
2,.现场总线也是一种串行协议,传送的数据就是ASCII码结构

1.对这个问题很无语,你读状态字,肯定要参考对应变频器的手册啊,上面有状态字的各位详细说明

网友B:
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吗?我以前做过试验,通过PROFIBUS,让S7-315-2DP与MM440通讯,有多种通讯方式。如果是PPO3,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运行和读回变频器状态,编程非常简单。如果用状态字PZD,用另一种方式,可以修改变频器参数及返回更多信息,指令稍麻烦点。

网友C:
变频器通信卡说明书上有位对应的介绍,变频器如何识别ASCII数据,这个问题高深了,不知道你了解这个对你有何帮助,QQ:87858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