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2008脚本问题

楼主(2010-08-29):
WINCC Flexible2008脚本问题,我想从一个313CPU读数据并写入另外一个315CPU,或者用读到的这个数据去更改315CPU里的数据,这个脚本怎么写呢?就是从313CPU中读一个M位变量过来,根据位变量的值来做判断,为1时将315CPU的Q点置1即可。
原来有大侠说可以应用符号IO域(链接313cpu源数据)的更改事件触发下面的函数:“计算”下面的set函数,将一个变量(链接313cpu)的值赋给的另一变量(315cpu)。 对这个不太理解,是不是新建一个符号I/O域,然后把313CPU中的变量连接到“常规”属性的变量中,在更改事件中使用SetValue这个函数,然后在后面连接315CPU中的变量即可呢?如果313CPU中的变量由0变为1可将315CPU中的变量置1,那么如果313CPU中的变量由1变为0时,是否会将315CPU中的变量置0呢,也就是说这个操作是否和STEP7中的SET和RESET的功能一样?

这个问题比较急点,哪位大侠可否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因为是更改事件,由1到0是更改,由0到1也是更改,对这个有点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