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做按钮?

楼主(2010-08-29):
在做SIEMENS的S7-300的PLC与组态王通信时,我做电机启动按钮,停止按钮,PLC用的内存区,M0.0启动按钮,M0.1停止按钮,m0.2,m0.3等,我在组态王中按下写入"\\本站点\空压机启动=1;",该设备能启动,可另外的M0.2....区就不可以启动,请教下我怎么做启动/停止按钮,怎么把西门子数据区的位取出?

网友A:
你是来做组态王广告的么?

网友B:
根据你说的,可在组态王的数据词典里定义一个字节变量“启/停”对应PLC的MB0字节,设为可读可写方式,运行时,组态王与PLC会自动传送数据。MB0字节的不同位信号,做不同电机的起停开关。比如M0.0=1,为第一个电机启动,M0.0=0,为第一个电机停止。M0.1=1为第二个电机启动,M0.1=0,第二个电机停止。。。。,在组态王做按钮:点击“按钮”图标,在画面适当处,构成你满意的大小,双击它,出现编程画面,选抬起时,写入“Bit(启/停,1)=1;”即为第一个电机的启动按钮。用同样方法再做一个按钮,写入“Bit(启/停,1)=0;”即为第一个电机的停止按钮。。。这样就可构成你需要的程序。再有每个按钮可重新命名,写入你需要的名字。

网友C:
用BIT函数,QQ 879050937

网友D(2013-07-22):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说的,可在组态王的数据词典里定义一个字节变量“启...

你好,请问能在组态王上面做个按钮启动 变频器吗?

网友E(2014-06-16):
 wyb2866255 ,那变量怎么定义

网友F(2020-09-23):
可在组态王的数据词典里定义一个字节变量“启/停”对应PLC的MB0字节,设为可读可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