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交变频器送电报故障

楼主(2010-08-29):
SIMADYN  D控制的交交变频器在送电时经常报故障过电流,并且已经造成变压器多次损坏,根据变压器维修厂家提供的修理情况来看是因为低压侧短路造成的损坏,但是低压侧变频器经过检查都正常,只是在送电时会出现此现象。在送电时用PDA采集变频器器确实有电流输出,现在怀疑是送电时干扰造成的,检查接地系统良好,不知哪来的干扰,各位高手是否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还请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一般是变频器内部有问题。检查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的相间及对地阻值大概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