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电源线问题。

楼主(2010-08-30):
请教一下,伺服电机电源线(驱动器到电机的电源线)大小怎么选择,有没有常用方法,比如我1KW的电机要配多少平方的线,还有,我选四芯的线,一根黑线接地,那线材带不带屏蔽还重要吗?

网友A:
看是220的电机还是380的电机吧。

看一下伺服的铭牌。一般的伺服都会标出来

输入:3AC 220V或者380V

          多少多少A(主回路)

         多少多少A(控制回路)

输出:3~多少V

           多少多少A。

在要求不是很高,或者电缆不是很差的情况下,可以大致用1平方的线承受5A电流的关系来计算,不过30A以上就建议查具体的规格手册。

网友A:
有时候,卖你电机的厂家会配给你动力线接头,可以拿电线上接头里比一下,接头的ABCD的内径一定是比线要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线比接头里的ABCD端子还粗,那就说明你的线选大了。

网友A:
即使有了黑线接地的情况下,动力线最好也是要接地的。

不过惭愧的是,我一直都故意忽略这条,因为带屏蔽的动力线实在是贵。

楼主:
嘿嘿,谢谢“竹山桥下车”,如果有伺服原厂的朋友详细的讲一下他们动力线的配备标准就好了,

网友B:
选择线径也比较简单: 1平方毫米的线 可通过6~8A电流, 用驱动器功率/供电电压得出电流,对应算吧。 另外,驱动器到电机的电流在铭牌上都有标注。

网友B:
控制信号线一般选0.2~0.3平方毫米的线即可

网友C:
    伺服电机驱动电源线和一般电机选线差不多,但线最好是带金属屏蔽的线,减少对线材外信号线的干扰,接地线是接地线啦

网友D:
对于配线伺服手册上都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