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变压器可否升压

楼主(2010-08-30):
降压变压器作升压变压器时   是否会因为励磁的原因 烧毁变压器

网友A:
完全可以。前不久我就用了一台S9-1600/6.3/0.4的降压变压器作为升压变压器使用。对于分接头,可根据使用,输出线路的距离来调整。如果是就近使用,没有必要调整分接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升压变压器,从低压侧向高压侧送电,一定注意采用零起升压,否则,易造成变压器内部机械故障。

网友B:
不懂,帮顶,飘过~~~~~~~

网友C:
不能用于升压使用,可能会烧坏变压器

网友D:
应该没事……不实用 升压一般升很高

网友A:
升不高。会比计算电压低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采用零起升压 "

是指 低压侧 电压采用逐步升高?   我担心低压侧阻抗过小

网友A:
对头,再就是不要让变压器满载运行,不然容易出事故

网友E:
   可以,但不能超过线圈额定压,如;380V 变36 V降压变压器,只能把36V以下交流电升压,超过36V变压器会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F:
耐压不够的话,会烧毁绕组!

网友G:
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就是起到变换电压的作用,不管升压还是降压,只要能符合他的输入输出电压等级举行,比如将一台Y,yno的10/0.4KV的降压变压器用于升压,只要在低压侧输入三相400V的额定线电压,在高压侧就能得到10KV的三相线电压。

网友G:
根本不需要什么“采用零起升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根本不需要什么“采用零起升压”

网友I:
我觉得还是看你是故意那么用还是不小心

如果是不小心10/0.4KV的0.4接了个10KV 那你看10KV那边输出电压是个啥了

网友A:
升压变当降压变有实际例子,就是新建电厂一开始倒送电时就是把升压变当降压变用了

网友G:
这不是 故意不故意的事,而是完全可以这么用

楼主:
谢谢, 各位仁兄,我心里有普了

网友J:
一般是可以的,但要逐步加负荷,决不允许负荷的突然增减。

网友K:
了解,今后一定关注此类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