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模拟量模块与风阀执行器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08-30):
信捷模拟量模块我买的是XC-4AD2DA,风阀执行器(4-20mA)我用的是北京欧门氏,模拟量模块输出有两个端子,一个是4-20mA信号输出,另外一个是公共端;而风阀执行器有4个端,一对是24V电源端,一个是4-20mA输入,第4个为0-10V的阀门开度反馈。我知道模拟量模块信号输出接执行器信号输入,但公共端子却没有地方接。如果模块的公共端子接执行器电源的0V,则模块的输出电流约为模块输入电流的一半,即执行器始终只能在50%的阀门开启度内自调。

我看了honeywell风阀执行器也只有这几个端子,难道信捷模拟量模块不能与主流执行器兼容???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回应 ? 没说清楚,  上图:

楼主:
1、上图中,风阀执行器接单独的24V电源,信捷模拟量模块4-20mA输出接执行器4-20mA输入,模块的CO0与直流电源接在一块,则模块的输出信号电流只为所需要的电流的一半(即你需要阀门全开,即20mA,但实际只有10mA左右),信捷操作手册说模块为无源接点,但为什么又有电流呢?

2、但如果按照操作手册即图3接线的话,则执行器无反应,这也好理解,因为信号电流通过执行器0V端子接地了(因为执行器没有提供单独的公共端子),关键是主流执行器(如honeywell)都没有此公共端子。

3、那么是否就是模拟量模块根本就不能驱动风阀执行器(我现在用的是欧门氏风阀执行器)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信捷的模拟量4-20mA是无源,那么接法应该是24V接AO0,CO0接风阀执行器的3。

楼主:
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但是CO0没有电流输出,风阀执行器无任何反应。

网友A:
XC-4AD2DA手册中模拟量输出端子为AO+,AO-。在你的这个案例中应该是AO+接直流电源+24V,AO-接风阀执行器3,直流电源0V接风阀执行器1。

楼主:
非常谢谢roboth的耐心解答,我在现场所做的与您所教的唯一不同处就是风阀执行器的2端子还接了+24V电源。

网友A:
请按下图做一下测试,看哪种接法250欧电阻上有1-5V电压。

网友A:
如果图1电阻上有1-5V电压,则可以按6楼的接法。否则,如果只有图2电阻上有1-5V电压,则需要两个直流电源,按下图接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