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LOGO!24RC的问题

楼主(2010-08-30):
我公司买了西门子LOGO!24RC,上面接电源为P1和P2,我们按照正常的接线方法,P1接24V DC+    P2接24V DC负  可是接连烧坏了几个,刚接好,几秒钟就冒烟了,其他输入口还没接其他东西,就只接了电源。后来把P1 和P2 反过来接,也就是P1接24V DC负,这样就没烧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以后如何判断这个LOGO!的电源线接法??

网友A(2010-10-28):
没有附带说明书么?

接线的话,一般在接线端都标注有正负之类的。

网友B:
应该是你正负极搞错了。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