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2系列PLC是否支持直线插补功能?

楼主(2010-08-30):
使用台EH2系列PLC控制2组伺服做位置控制,因为我没有运动控制器,请问此PLC能否支持两轴做直线插补运算,从而达到像螺纹切削功能那样的工作原理,盼解答?

网友A:
1、EH2支持两轴做直线插补运算,也支持圆弧插补

2、螺旋切削需要三轴插补

网友B:
EH2双轴同动不是插补运算。但可满足大多数实际工程的应用。螺纹切削功能需自主编写程式,应能实现。

网友C:
LZ!又看到你的贴子了,我也一直在考虑个问题,个人认为要车螺纹肯定要把主轴的速度检测出来,然后才能配合进给,实现螺纹车削,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EH2在做脉冲输出时,没法实时改变期输出频率,那当主轴在切削时速度有点变动,进给速度就没法随动,车出来的螺纹就可以变型。

网友D:
利用台达20PM的电子凸轮功能就能够达到你的要求。而且根据不同的凸轮曲线,能够加工不同的螺纹

楼主:
对:luomq111 关于

EH2双轴同动不是插补运算。但可满足大多数实际工程的应用。螺纹切削功能需自主编写程式,应能实现。

内容的回复:

是的,EH2系列的定位指令是双轴同动,两轴动作时的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B:
EH2系列的定位指令是双轴同动,两轴动作时的频率与两轴的行程成正比。

实时改变期输出频率使用plsv,不影d1336,d1338计算位置。

网友B:
电子凸轮功能能加工不同的螺纹吗,如何实现。

自己实际调试过吗?EH2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