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的KV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8-30):
请问变频器参数中有KVA,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你把它理解成KW吧。。。。。。。。。。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千伏安?视在功率吧。

网友C:
楼上正解,输出的视在功率为**KVA,在功率因数较高的场合可以理解成KW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能不能说作用是什么?

网友D:
在交流电路中视在功率的单位:VA(伏安),等于电路总电流和电压的乘积;有功功率的单位是W(瓦特),等于等效的纯电阻电路的通过电流和端电压的乘积;无功功率的单位是Var(乏尔),等于通过纯电容或纯电感电路的电流和端电压的乘积。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三者成勾股数的关系。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就是功率因数。

视在功率包含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两种成分,因而不能用同一个单位来计量。

网友E:
基础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呵呵。

网友F:
KVA就是我们常说的容量。变压器使用KVA做单位,原因是在负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得到有功功率(符号P,单位KW)和无功功率(符号Q,单位KVAR)的大小的,只有使用KVA为单位,表示视在功率,符号S。

网友G(2010-12-18):
1KVA=0.7KW左右

网友H:
变频器的容量这二种标注都有,一般规律是:KVA与KW差电机功率一个等级。比如,7.5KW的变频器,视在功率就是11KVA。

网友I:
学到点知识了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J:
真是把基础知识都还给老师了,不就是容量吗,也是视在功率,与有功功率的关系与功率因数有关

网友K:
变频器是一种电源装置,可以给电机提供有功和无功功率,也就是视在功率。

网友L(2011-03-02):
晓得了 哈哈 xiexie

网友M(2011-04-07):
引用 网友F:
KVA就是我们常说的容量。变压器使用KVA做单位,原因是在负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得到有功功率(符号P,单位KW)和无功功率(符号Q,单位KVAR)的大小的,只有使用KVA为单位,表示视在功率,符号S。

网友N: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O(2011-05-31):
引用 网友L:
晓得了 哈哈 xiexie

网友P(2011-08-25):
是 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Q(2011-12-01):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就是不了解这个的详细算法 唉

网友R:
下载《变频器知识大全》,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KVA,KW,HP的。
http://fs.gongkong.com/uploadfile/datum/201110/2011102700512600001.rar

网友S(2012-04-12):
让我复习了一把基础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