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嗡嗡”响

楼主(2010-08-30):
现有一普通的Y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是5.5KW,电机在没通电,转子静止的情况下,用数字万用表测三相绕组的电阻均是2.5欧,可是如果这时用手去转动转子的话,电阻会变有明显的变化,有时一百多欧,有时几十欧,反正就是不稳定,直到转子停止后,阻值才会又稳定在2.5欧。用500V的兆欧表测量三相绕组之间,三相绕组与地之间阻值都是无穷大,想不明白为什么转动转子的时候,绕组的阻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说明一点电机没坏,通电还是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测三相绕组是直流电阻,而Y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交流电机,在交流电路中,除了直流抗阻以外,还必须考虑交流感抗,用普通的表是不能测量交流感抗的。

网友B:
楼主啊,你用数字表量肯定是的啦。

你用个指针表量的话就可以看出端伪了。

楼主:
在没有电流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感抗吗?是不是因为数字表测量的时候,已经给绕组通了微弱的电流?

网友C: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转动轴时,定子绕组会产生微弱的电动势,这个电动势叠加数字万用表的电池电压作用到测量回路,就发生了你看见的现象。用指针表的电压档测量定子线圈,转动轴,可见表针波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没有电流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感抗吗?是不是因为数字表测量的时候,已经给绕组通了微弱的电流?

只要是通过电的电机都会有剩磁,当你转动转子时,磁场的变化就会在定子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势,当你用表测量的时候,因电路闭合,回路中就会有感应电流.

网友B:
新出厂的电机一般都没有通过电的。我是指工业电。那个厂会做全检啊?

关键是就算地磁都会使铁芯带磁。产生旋转磁场。从而定子会有电感应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过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带有剩磁,在转动轴时,定子绕组会产生微弱的电动势,这个电动势叠加数字万用表的电池电压作用到测量回路,就发生了你看见的现象。用指针表的电压档测量定子线圈,转动轴,可见表针波动。

新麦子~!

网友:
电机是感性负载   你转动的时候是可以改变他的电阻的

网友F:
电机使用一段时间,铁芯保留一部分剩磁。转动时线圈产生微弱的电动势。

网友G:
它的原理:就是发电机的原理

网友H:
题目怎么是“交流接触器“嗡嗡”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你用数字表量肯定是的啦。

你用个指针表量的话就可以看出端伪了。

是啊!所以至今我还是用指针万用表,南京出的MF-47型的那种,感觉引起了老顺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题目怎么是“交流接触器“嗡嗡”响”??

楼主的意思难道是接触器的声源于电动机的绝缘阻值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