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抱闸接线

楼主(2010-08-30):
我厂组装一个升降机主电机交流是380V2.2KW带抱闸,我不会接抱闸这一部分.只见电机接线盒内有一个整流器,上面有6个接线端子,左边两个端子有直流标示符号,导线很细,中间两个有长开标示符号且已短接(新电机),右边两个有交流标示符号.开始我把抱闸的电源线220V两相接在了有交流标示的两个端子上,工长当众修如我胆子太大了.(接的不对)可他又不说咋接才对,真是难死了,恳求有经验的师傅教教我吧,真是下不了台,在此我万分感动

谢谢大家,我已会接线了,经反复查看随机电路图,抱闸的电源线是将中间那两根带长开标示的端子接入控制继电器的长开触点即可.

网友A:
如果不带变频器控制的电机,sew电机一般都是从电机接线端子上引一火线、一个零线接到220v上就可以了,有专门的接线图的。如果带变频器,则需要通过外部引入抱闸电源了。

网友B:
           接抱闸?你新电机盒里打开没有接线图纸吗?你最好将电机型号和图片发上个上来大家看看帮你呀,

一般抱闸有DC,也有AC的,你可用万用表查是不是抱刹线圈呀?

网友C:
两棵直流线只定是整流器的输出了,是接抱闸线圈的;而两棵交流线只定是接整流器的输入了,至于输入是多少伏的电压那就看电机上铭牌上怎么写的了,不过一般像楼上所说的,整流器的交流输入是从电机的电源线上引出两棵线接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两棵直流线只定是整流器的输出了,是接抱闸线圈的;而两棵交流线只定是接整流器的输入了,至于输入是多少伏的电压那就看电机上铭牌上怎么写的了,不过一般像楼上所说的,整流器的交流输入是从电机的电源线上引出两棵线接入的。

谢谢各位关心,我已经会接了.是接中间的的那两根,220V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我已经会接了.是将中间的的那两根有长开标示短接的那两根断开接,220V即可

网友D:
2.2KW的电机一般是星型接法,接制动器时只需从U1,V1,W1中任接一根,另一根接星点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KW的电机一般是星型接法,接制动器时只需从U1,V1,W1中任接一根,另一根接星点即可。

人说的是直流线圈啊!涉及到整流还可能有电压转换,听说科尼的电机是高电压吸合低电压维持!

网友F(2012-02-26):
170伏直流抱闸线圈加到200伏可以吧

网友G:
380伏半坡整流就是170伏直流。

新电机的话打开接线盒应该都塞住有接线图。有的线圈电压170伏,一般都是大电机。有的线圈电压90伏,你这个可能是90伏的。交流符号的线接到星形中点和一个火线上。

网友H(2012-07-03):
这个还真有点意思,今天正好要接一个这样的抱闸

网友I:
   路过学习,现在的 SEW 电机刹车线也是各不相同,上次一个带控制模块电机,找不到接线图纸,也是搞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