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网络接线

楼主(2010-08-30):
一个rs485网络,应该是所有的485设备A接A,B接B,也有的A用+来表示,B用-来表示,200plc port口定义是3是B,8是A,按照这个原则应该是,8接+,3接-。而我在手册上看的正确的接法是3接+,8接—,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怎么接。

网友A:
按手册接,很多厂家设备的RS485网络,A和B定义是相对的。

表1. S7-200 CPU通信口引脚定义:

上表中,3和8为RS-485信号,它们的背景颜色与PROFIBUS电缆、PROFIBUS网络插头上的颜色标记一致。通信端口可以从2和7向外供24V直流电源。

网友B:
关键还是需要看+/-,而不是看A/B。

网友C:
总是忘记,这次又学习了...

楼主:
485网络是不是正对正,负对负,或者A对A,B对B的链接,不需要交叉的?因为我知道232通信是需要交叉的,不知道485网络的是不是需要交叉

网友D:
232交叉,485直连。。。。。。

网友E:
3:TXD/RXD+,8TXD/RXD- 这个是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