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S IG5变频器老烧启动

楼主(2010-08-31):
一台LS ig5 3.7KW变频器 上电就烧启动电阻 拆下外接制动电阻 就正常了 是不是 模块有问题

网友A:
嗯, 有可能。

网友B:
启动电阻 与外接制动电阻是什么关系?

网友C:
刹车回路异常短路,检查刹车回路

网友D(2019-04-30):
可能这个电阻有点问题,你换个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