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6.0 打开项目提示错误:0x8004610a:(null)

楼主(2010-08-31):
WINCC6.0 打开项目时提示错误:0x8004610a:(null)

同一台电脑,打开其他项目正常,只是个别的项目打开时提示上述错误,请求高手做答!!

网友A:
打开存在的项目文件时出现“HResult Error Ox8004610a”您的4610a错误原因在于以下文件不存在或者遭到破坏——
• "<Project_name>RT.mdf",
• "<Project_name>RT.ldf",
• "<Project_name>.mdf" or
• "<Project_name>.ldf"

建议系统重装后再试试,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杀毒软件误删了注册表,导致STEP7,WINCC等无法正常使用,重装系统后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