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张力PID下的速度控制

楼主(2010-08-31):
工艺说明:一放卷机,由一个伺服电机加减速器输出带动一个辊轴放丝线,要求恒线速度。

在STEP7中调用FB41 PID块,给定值为张力设定值,反馈值为张力实际值,PID的输出乘以一个系数用来做伺服电机的速度给定,请问这个系数怎么来确定

网友A:
PID的优势就在于不需要有明确的数学模型,这个系数也不会要求什么准确性,试验一下,估计一个数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PID输出值乘以一个系数然后通过PROFIBUS通讯将此值作为伺服电机的speed set,怎么实验,乘以这个数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