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FM-和FM+ 端子没有0---10V电压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31):
1.5KW台安N2变频器FM-和FM+ 端子没有0---10V电压输出,恢复出厂值也无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数是端子功能输出的,一般出厂都是面板的。你看下,如果改了还不行话,就是主板坏了,可以修。

网友B(2024-04-20):
2014年入行自动化,做过包装行业、食品行业、激光打标、工业机器人的集成,可以接一些 电气项目的图纸设计、选型及报价,设备维修之类的活,西门子、三菱、汇川、英威腾、欧姆龙PLC的编程与调试,KUKA和埃斯顿的机器人编程,变频器和一些伺服机构的调试,一些电气自动化项目的方案提供,有需求的领导可以致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