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9-01-工控擂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励磁丢失

楼主(2010-08-31):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启动显示励磁丢失,请问哪里问题?并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故障现象:上机起动报警“FIELD FALL”为励磁故障。
  故障原因:打开机器,检查D3、D4励磁输出端子,没有励磁电压输出,导致上电起动报警“FTELD FALL”。
   故障处理:查励磁输出回路的电路器件,没有发现有损坏的电子器件,重点对励磁输出的可控硅检查,更换可控硅重新上电起动,励磁电压输出正常为160V左右。输入原有电机参数,在本地控制模式下可以很好工作,但是远程控制模式下不能工作,故障现象是运行知识等闪烁。 检查发现是输入给定无信号,检查模拟量输入有6V电压,确认外部开关量输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将模拟量输入从A1、A4改为A1、A3,结果工作正常。确认外围输入没有任何问题。励磁丢失一般都是励磁模块坏了,更换励磁模块。参数电脑可以拷贝,一般情况下只要不保存的话,断电之后会恢复回去的。

网友B:
一、若选择的是外部励磁:(最好检查,上电用万用表测输出端电压是否为需求值)

励磁故障原因:

    1.   外部励磁电源连接线路不正确。

     2.磁场相序不正确(FL1需对应L1,FL2需对应L2);
     3.虽然选择的外部励磁,但是参数FIELD ENABLE 未设置成DISABLED

二、使用的是内部励磁:

1,首先检查参数:励磁控制是否允许,若选择的电压控制,查看比例值是否正确,若选择的电流控制,看电流限值是否为正确值。

2.在参数无误的状况下,用万用表测输出励磁电压,无,则考虑更换励磁模块再测试。

网友C:
590跳闸报警信息中英文对照表及故障排除:
报警名称 十六进代码 解决方法
OVERSPEED 超速报警 F*0001 速度反馈超过额定速度的125%启动报警,故障多在丢失速度反馈信号。如,模拟测电机损坏,断线,接线反等。
报警延迟时间:0.1秒

MISSING PULSE 丢失脉冲报警 F*0002 六脉冲电枢电流波形丢失一个脉冲,在电机负载超过1.5倍DISCONTINUOUS(断续点)值时,启动报警。故障原因多为:谐波干扰,触发板故障,插头松动,可控硅损坏。
报警延迟时间:60秒

FIELD OVER I 励磁过电流报警 F*0004 电机励磁电流超过校准值120%启动报警,故障原因:电路板励磁触发故障,控制回路调谐不良,电机励磁线圈故障。
报警延迟时间:15秒

HEATSINK TRRIP 散热器过热报警 F*0008 调速器的散热器温度太高。
通风不畅或调速器之间的空间太小。
风扇故障。检查电源板上的熔断器,旋转方向是否错误。
通风槽、过滤器堵塞。
电枢过电流—应检查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枢电流是否符合调速器的电流校正值。
注:必须让可控硅组件冷却,才能重起调速器。
报警延迟时间:0.75秒

THERMISTOR 外接热敏电阻报警 F*0010 电机温度太高。即接线端子C1、C2开路。通风不好。鼓风机故障—检查旋转方向,空气过滤器是否堵塞。
电枢过电流—应检查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枢电流是否符合调速器的电流校正值。
注:必须让电机冷却,才能重起调速器。
报警延迟时间:15秒

OVER VOLTS(VA) 过电压报警 F*0020 电枢电压接线松动,接线错误,励磁电压设置错误,励磁电流回路、弱磁反电势回路、速度环调节不良,都会出现过电压报警。
报警延迟时间:1.5秒

SPEED FEEDBACK 速度反馈报警 F*0040 速度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之间的差值大于“速度反馈报警电平”的值。如果“弱磁启动”被启动,当在弱磁区域内时,速度反馈小于10%。都会启动报警。故障有:测速电机接线极性反了,编码器符号极性不正确(在参数里调置),测速电机与编码器故障,速度环调节不良,模拟测速校准板有故障等。
报警延迟时间:0.4秒

ENCODER FAILED 编码器故障 0*0080 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参数设置为ENCODER(编码器),但是未安装编码器选件板;在所有应用场合,检查光纤电缆是否损坏、弯曲半径,工作长度;在编码器接线端检查电缆及其接线情况。

FIELD FAILED 励磁故障 0*0100 电机励磁电路开路—检查励磁接线并测量磁场电阻;励磁控制器的误操作;在励磁调节器由交流供电的场合,检查接线FL1和FL2是相线间的电压即L1到FL1,L2到FL2。注意,为了电源同步,必须提供3相电源。对于没有要求励磁电源的场合,设置FIELD ENABLE“励磁允许”参数为“禁止”,从而禁止这项报警。
报警延迟时间:0.75秒

3PHASE FAILED 3相故障 0*0200 电源整体故障或3相电源缺相—检查调速器的电源,检查高速可控硅组件保护熔断器,检查电源板编码熔断器。
检查调速器的电源电压。如果电压不正确的话,该报警可能不能按调速器来动作。

PHASE LOCK 锁相 0*0400 检查电源频率;波形失真的电源而引起的同步失误。

5703 RCV ERROR 5703RCV错误 0*0800 (报警仅适用于MODE(方式)参数设置为5703为从站的场合)

STALL TRIP 堵转跳闸 0*1000 (报警仅适用于STALL TRIP(堵转跳闸)参数设置为“允许”的场合)

OVER I TRIP 过电流跳闸 0*2000 电机电枢绕组故障—检查绝缘阻抗;电流环调谐不当;调速器故障—与Eurotherm公司联系

ACCTS FAIED ACCTS(互感器)故障 0*8000 检查电枢电流互感器插头是否正确安装;
仅对5型结构:两组并联的功率组件之间负载不平衡。
注:这种跳闸放置在没有电枢电流反馈时接触器久必合且电流环启动—在采用外部可控硅堆组件的控制器的场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种场合可控硅堆是远离控制板的。

AUTOTUNE ERROR 自动调谐出错 (报警仅发生于自动调谐正在进行的时候)

网友D:
590跳闸报警信息中英文对照表及故障排除:
报警名称 十六进代码 解决方法
OVERSPEED 超速报警 F*0001 速度反馈超过额定速度的125%启动报警,故障多在丢失速度反馈信号。如,模拟测电机损坏,断线,接线反等。
报警延迟时间:0.1秒

MISSING PULSE 丢失脉冲报警 F*0002 六脉冲电枢电流波形丢失一个脉冲,在电机负载超过1.5倍DISCONTINUOUS(断续点)值时,启动报警。故障原因多为:谐波干扰,触发板故障,插头松动,可控硅损坏。
报警延迟时间:60秒

FIELD OVER I 励磁过电流报警 F*0004 电机励磁电流超过校准值120%启动报警,故障原因:电路板励磁触发故障,控制回路调谐不良,电机励磁线圈故障。
报警延迟时间:15秒

HEATSINK TRRIP 散热器过热报警 F*0008 调速器的散热器温度太高。
通风不畅或调速器之间的空间太小。
风扇故障。检查电源板上的熔断器,旋转方向是否错误。
通风槽、过滤器堵塞。
电枢过电流—应检查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枢电流是否符合调速器的电流校正值。
注:必须让可控硅组件冷却,才能重起调速器。
报警延迟时间:0.75秒

THERMISTOR 外接热敏电阻报警 F*0010 电机温度太高。即接线端子C1、C2开路。通风不好。鼓风机故障—检查旋转方向,空气过滤器是否堵塞。
电枢过电流—应检查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枢电流是否符合调速器的电流校正值。
注:必须让电机冷却,才能重起调速器。
报警延迟时间:15秒

OVER VOLTS(VA) 过电压报警 F*0020 电枢电压接线松动,接线错误,励磁电压设置错误,励磁电流回路、弱磁反电势回路、速度环调节不良,都会出现过电压报警。
报警延迟时间:1.5秒

SPEED FEEDBACK 速度反馈报警 F*0040 速度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之间的差值大于“速度反馈报警电平”的值。如果“弱磁启动”被启动,当在弱磁区域内时,速度反馈小于10%。都会启动报警。故障有:测速电机接线极性反了,编码器符号极性不正确(在参数里调置),测速电机与编码器故障,速度环调节不良,模拟测速校准板有故障等。
报警延迟时间:0.4秒

ENCODER FAILED 编码器故障 0*0080 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参数设置为ENCODER(编码器),但是未安装编码器选件板;在所有应用场合,检查光纤电缆是否损坏、弯曲半径,工作长度;在编码器接线端检查电缆及其接线情况。

FIELD FAILED 励磁故障 0*0100 电机励磁电路开路—检查励磁接线并测量磁场电阻;励磁控制器的误操作;在励磁调节器由交流供电的场合,检查接线FL1和FL2是相线间的电压即L1到FL1,L2到FL2。注意,为了电源同步,必须提供3相电源。对于没有要求励磁电源的场合,设置FIELD ENABLE“励磁允许”参数为“禁止”,从而禁止这项报警。
报警延迟时间:0.75秒

3PHASE FAILED 3相故障 0*0200 电源整体故障或3相电源缺相—检查调速器的电源,检查高速可控硅组件保护熔断器,检查电源板编码熔断器。
检查调速器的电源电压。如果电压不正确的话,该报警可能不能按调速器来动作。

PHASE LOCK 锁相 0*0400 检查电源频率;波形失真的电源而引起的同步失误。

5703 RCV ERROR 5703RCV错误 0*0800 (报警仅适用于MODE(方式)参数设置为5703为从站的场合)

STALL TRIP 堵转跳闸 0*1000 (报警仅适用于STALL TRIP(堵转跳闸)参数设置为“允许”的场合)

OVER I TRIP 过电流跳闸 0*2000 电机电枢绕组故障—检查绝缘阻抗;电流环调谐不当;调速器故障—与Eurotherm公司联系

网友E:
以上几位够详细,我就简单表述下。一种检查快熔,二种检查整流桥,三者检查可控硅。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们距离多远??没看见东西,能查成这样,太不简单了。呵呵呵我所知道590有一个跳线,可以自激或他激两种解法。如果自激坏了,是不是可以换用外部他激控制。

都是高手啊。

网友G:
在励磁控制中有两种反馈的控制方法:  一是电压反馈控制;二是电流反馈控制。  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压控制”,励磁弱磁启动会被系统自动锁定,不会启动。  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流控制”,励磁弱磁启动选择“启动”,电机就可以运转在弱磁街段。

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的关系及应用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都是驱动器对电机进行驱动的不同的方式。所谓的电压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端电压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压作为反馈源对电机转速、力矩控制得都不是很好;电流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电流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流反馈方式能很好地控制电机的转矩,配上精确的速度反馈能将电机控制得很稳定。多数应用都是使用电流控制方式,电压控制方式不推荐使用。欧陆590驱动器应用很方便,两者的转换不用改变外部的任何线路,只需改内部参数就可以。 在励磁控制中有两种反馈的控制方法:    一是电压反馈控制;二是电流反馈控制。    励磁控制中选择了电压控制弱磁启动自动禁止,只有选择了电流控制方式,并选择弱磁启动,电机高速时才能启动弱磁。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压控制”,励磁弱磁启动会被系统自动锁定,不会启动。    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流控制”,励磁弱磁启动选择“启动”,电机就可以运转在弱磁街段。 参数设置(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ENABLE)----励磁控制方式(FLD CTRLMODEIS)/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电压控制方式(VOLTAGE CONTROL)、电流控制方式(CURRENT CNTROL)。设置参数(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  -----励磁启动(FIELD ENABLE)选择启动(ENABLED)   ----励磁控制方式(FID CTRLMODE IS)/选择启动(ENABLED);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磁场弱磁变量(FLD.WEAK VARS)----磁场削弱启动(FLD.WEAK ENABLE)/选择启动(ENABLED)。或者可以用电脑软件修改参数

楼主:
20MP获得者:sovish521           sovish521
10MP获得者:红雪                      hongxue
                          郭冬冬                  guozi216_216
                          taotian                 天山雪莲花
20积分获得者:yipin                   张立旺
                             baiajk                baiajk
                             通讯网               wdo_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