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三菱GOT1000通讯

楼主(2010-08-31):
求助,小弟刚开始接触PLC,现在手上有一台S7-200CPU226的PLC和三菱GOT1000的触摸屏,想做做通讯实验,请问各位大虾该,硬件该怎么连接,用什么通讯。谢谢。

网友A:
具体的GOT1000类型,226是RS485接口的,而三菱的或是232或422的,需要适配器就需要增加

网友B:
正常用PPI电缆就可以通讯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