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 CPU通信问题

楼主(2010-08-31):
我的设备是用两台200CPU采集两台加热炉温度,然后信号再传到一台电脑上,两台CPU用DP头连接,电脑的数据线连接在一台带编程口DP头的 CPU上。现在的问题是,电脑只能和一台CPU进行通讯,两台同时连接在电脑上温度就没有显示,电脑单独和任一台连接都能采集到信号,是不是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干扰,还是设备哪里有问题造成的,请大侠们帮助分析下!

网友A:
先澄清一个低级问题,两个CPU的地址是不是设成一样了

网友B:
用普通的电缆也可以通讯的

地址 通讯参数设定对了?连线?

www.ytleader.cn

楼主:
之前一直使用中,突然出现两台不能同时通讯都情况。

网友C:
之前可以么?dp通讯协议只允许同时又一台机器访问吧

网友D:
这种情况不是信号受干扰,你看看是不是通讯的参数设定的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通讯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E:
还有应考虑一下通讯电缆驱动能力的问题,驱动能力弱的也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我遇见过

网友F:
就是用微电子来代替传统的继电器,执行逻辑、计时、计数、顺序控制功能,SA7200的执行和运行是靠我们预先编制的梯形图来执行的,这部分程序存在PLC里,还有需要的水位流量时间控制系数都存在PLC里,根据我们设定的数据,通过CPU的逻辑运算,来控制电机的启和停,阀门的关与闭,组态是一种独立的系统软件,通过图形和动画能直观的显示设备运行的情况,并通过PLC的数据模块给出的实时数据直观显示,那些阀门、开关我们可以直接用鼠标控制

网友G:
如来正常现在不正常,这样的问题很好查,是不是重新下载过程序,更换下数据线,更换下通信接头

网友H:
检查dp头的终端电阻,设置是否正确,可能有人动了终端电阻。

网友I:
无非是通讯问题,软件和硬件都找找原因。

1,软件:就是编址问题。

2,硬件:就是通讯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J:
如果说单一连接就可以的话 应该是地址问题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为通讯干扰,设备有漏电情况,通过PE线对PLC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