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台达触摸屏通讯方法

楼主(2010-08-31):
跪求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通讯的完整方法,只要能让这两个设备建立连接,能让触摸屏控制PLC中的程序就行,

我是个新手第一次玩这东西!!所以什么都不懂,希望大哥们能给我详细的讲讲,全部用RS485口通讯!!!!!

线我已经接好了,下一步该怎么让它们通讯求大哥们给我详细说说啊

网友A:
从网上下载一本台达触摸屏手册,上面有通讯的。

网友B:
你型号都没写出来,怎么给你解决哦,留邮箱吧,我给你传份台达HMI链接各厂家的PLC的连接图吧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DOP-A10THTD1触摸屏 和台达ES-60PLC如何能让他们互通啊谢谢啦 邮箱loginstudd1@qq.com

还有接线不是问题,主要是通讯协议怎么弄,要用什么弄,听说要用组态,太复杂,我用485口接的线,该怎么让这两个设备通信???

网友C:
自己品牌的应该不用编写通讯程序的啊

网友D:
人机软件上直接选择台达plc的控制器,然后在人机上直接组态plc的word或bit就行了

最后就是连线正确了 呵呵  具体可以去www.delta.com.tw去下载下台达人机的连线手册

网友E:
哥们儿,你从哪里买的?如果他有技术,让他教你连。如果他没有,让他带你到当地中达分公司的技术教你连。这东西,说是没法说清楚地。手把手的现场演示,十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