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伺服驱动

楼主(2010-08-31):
我的课题是做:六自由度平台控制程序 其中有一个重点是在程序中加入故障保护。这个我不明白,请求帮助解释下。。。。同时告诉下应该如何着手。。。谢谢!!!

网友A:
1。防止一些危险的动作。2。出现部件故障时不能出现危及人的安全和产品安全。

网友B:
故障时伺服还有保持力矩吗

没有静态力矩会掉下去吗

这是主要保护课题

网友C:
故障时伺服电机本身没有保持力矩,不过可以考虑带抱闸的伺服电机,失电制动。

楼主(2011-03-18):
我们选用的就是带抱闸的伺服电机,现在主是做电机的转矩超限保护。。。这一点困扰了很久。。。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转矩超限保护? 这个限是多少? 保护的对象是机械结构还是驱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