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PLC,变频器,对电机进行恒速控制?

楼主(2010-08-31):
我想用三菱PLC,变频器,对电机进行恒速控制,如何实现?硬件还要什么配置?要用到哪些指令?谢谢。

网友A:
非要使用PLC吗?变频器自带的PI调节器就可以实现呀

网友B:
恒速控制可以不用PLC,用变频器就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