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时钟如何在GP触摸屏上看到?

楼主(2010-08-31):
S7-300PLC的时钟,怎么编个程序让这个时间在GP2600的触摸屏上可以看到?急!急!

楼主:
对于读取时间,我们可以直接用程序库中的FC6、FC7、FC8分别将日期、周、时间读出来,这样程序编写只需要指定一些存储区域即可,而且得到的是年月日的组合、时分秒毫秒的组合,程序如下:

CALL "DT_DATE"
IN :=#Date_time
RET_VAL:=#Date_FC

CALL "DT_DAY"
IN :=#Date_time
RET_VAL:=#Week_FC

CALL "DT_TOD"
IN :=#Date_time
RET_VAL:=#Time_FC

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问题是这段程序里如何在触摸屏上体现出来?把哪个点绑到触摸屏上?

网友A:
你也可以直接调用触摸屏的系统时间进行显示。

网友B:
一个实时时钟也搞得这么麻烦

西门子的东西有的时候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