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短路电压

楼主(2010-08-31):
我们知道在做变压器的短路试验时是把二次侧短路然后在一次侧加压使二次侧的短路电流达到额定电流,这时所加一次侧的电压除以一次侧的额定电压就算出了短路阻抗。那请问各位师傅:在这时二次侧有电压嘛、如果有是多大呢、、、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我想,短路了应该没有电压了。

你认为那里有电压?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有电流必定有电压。

网友C:
有电压,在变压器二次侧的线圈里,。。。。。

网友D:
短路了   何来电压

楼主:
楼主的意思,是有电流必定有电压。 的回复:在下认为变压器是一能量转换的工具,想知道在阻抗电压
下二次侧的电流能达到多大、在继保中设的过流、接地故障保护会不会动作也及对二次侧母排的损害、、、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E:
变压器二次侧短路线圈有电压,紧跟着线圈发热......

网友F:
电压用表量是没有,但不能说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压用表量是没有,但不能说没有电压。

我觉得啊。要是硬要这样说,那也只能说“电压是没有,但不能说没有电动势。”

楼主:
那请问人去触摸会触电吗?

网友G:
做变压器的短路试验:

1、二次短路后,一次电压由小到大调节;

2、当二次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时,一次电压不再升高;

3、由于变压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所以不会造成任何损坏;

4、此时的电压就是变压器的短路压降U,除以额定电流I所得阻抗Z,为变压器短路阻抗;

网友G:
5、此时变压器二次线圈内当然有电压U,大小等于二次阻抗Z与二次额定电流I的乘积;

6、此时变压器二次线圈内当然有电压U,大小等于二次阻抗Z与二次额定电流I的乘积;但是二次端电压为零,因为二次短接导线的电阻很小,可忽略不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做变压器的短路试验:

1、二次短路后,一次电压由小到大调节;

2、当二次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时,一次电压不再升高;

3、由于变压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所以不会造成任何损坏;

4、此时的电压就是变压器的短路压降U,除以额定电流I所得阻抗Z,为变压器短路阻抗;

 刘工此时的电压是哪侧的电压啊

网友A:
联系上下文,一直说到一次电压不再升高。应该是说一次了。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指点了、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 刘工此时的电压是哪侧的电压啊

1、此时的压降为一次压降;

2、二次压降,与一次压降的比就是变压器的变压比;

3、根据变比可以算出二次压降;

网友I:
短路了是理想状态的短路吗?何况短路电流由多大?在什么数量级上?难道短路的变压器二次侧线圈2端就完全没有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