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与PLC模块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0-08-31):
各位朋友,哪位朋友用过PT100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我知道如果是pt100温度传感器,在选plc模拟量模块时,需要选择支持pt100的模块,现在甲方告诉我他们的温度传感器是PT100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其详细电气参数如下:

供电电源:8.5--36vdc

信号:PT100热电阻输入

测温:-200---+850摄氏度

4--20mA标准电流信号输出

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

我现在的问题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是不是在选择PLC模拟量模块时,没有必要选择支持PT100的模块,选择普通接收4-20mA的标准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A:
一体化变送器我的理解,是不是把温度信号变送成PLC能识别的4-20MA直流电流,

前面的温度传感器任选,比如热电阻、热电偶,但你需要的温度范围:-200---+850摄氏度

用PT100作传感器相对来讲更合适。用热电偶误差相对大点。

网友B:
是的,和温度变送器一样温度信号变成4——20MA

网友C:
-200 - 850那个是Pt100的国标,很显然那么大的范围是不可能的!

你要的东西,好像就是我做的东西,呵呵,有兴趣价格QQ(825059114)沟通一下,成本带传感一般不会超过150块!保证你质量。

------------------------------

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计、改造;软件开发;

网友D:
今后,不管你遇到什么变送器,只要提供给你了4-20mA或者0-10V标准信号,你的PLC只要选择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可以了。变送器就是已经把现场的信号,如: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等转换成标准的过程信号输出了。

至于成本,国产的做得好点的,200-500左右(具体价格,还要参考你所需要的尺寸),进口的1千5,到3千不等。还要看防不防暴,等等。

一般PT100(材质PT385)的测温范围是:-200 ~ +600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