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8都支持什么指令

楼主(2010-09-01):
我在用三菱PLC十键输入指令TKY时,怎么离线仿真不了,请问三菱PLC编程软件到底支持哪些指令?

网友A:
仿真应该不是所有都能仿的吧

楼主:
高手解答。有好多的如外部I/O指令都不支持,怎么办?

楼主:
必须接上外部设备,编程软件才支持某些指令的仿真吗?

网友B:
请去三菱官网下载GX Simulator手册,翻阅其中的关于Simulator与真实PLC的差异部分。

一般来说,时序指令将得不到支持。

Regards

网友C:
DDRVI  DDRVA 等都不支持 我试过了  呵呵

楼主:
真没办法,好多指令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