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变压器能当作降压变压器用吗?

楼主(2010-09-01):
升压变压器能当作降压变压器用吗?

网友A:
1、原则上不能!反过来也一样,降压变压器不能用作升压变压器。

2、因为原边和副边的线圈匝数根本就不一致,阻抗也不一致!如果反过来用,可能烧毁副边线圈!

3、如果临时短时间使用,例如脉冲式的使用——通电占空比很小,那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只要两边电压以及功率能满足要求就能使用

楼主:
一个降压当升压用  一个是升压当降压用

网友C(2011-02-25):
升压变压器能当作降压变压器用的,在发电厂用得比较多。

网友D:
计算一下绕组的伏匝比保证不超过原来的设计值(即保证铁心不过载使得磁路饱和)升压降压都是可以的,比如说10/0.4KV变压器10KV高压侧接10KV负载,0.4KV侧接0.4KV电源是可以的,进一步低压侧接0.2KV的电源也是可以的,只是高压侧只能输出5KV,至于电流允许的大小则取决于两侧绕组的载流能力,在原额定范围内使用即可.我曾经亲眼看见过一台高频淬火炉用这种接法再高压整流获得10多KV的直流给高压电子管做的震荡电路提供电源,值得一提的是它还通过改变整流的接法获得不同的高压直流输出以改变淬火功率,该设备是厦门70年代的产品那个古老哦,看着那个发亮的巨无霸电子管和里面巨大的高压电容(据说极板是银子的)真是震撼,可能是以前产品用料足还有使用保养得当2000年我看见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