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误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09-01):
刚接触编码器  还不清楚  麻烦大家啦

编码器是欧姆龙的 E6B2 PLC是西门子的 TD200 一个行程下来 PLC显示的行程数据与实际运行的行程差2米左右

楼主:
编码器是欧姆龙的 E6B2  PLC是西门子的 TD200  一个行程下来 PLC显示的行程数据与实际运行的行程差2米

网友A:
计数模式?响应频率?菜鸟。。。

网友B:
1.编程有问题 2.编码器安装位置 3.编码器接线

网友C:
1、排出对编码器信号的干扰;

2、编程方式问题;

3、编码器的联轴器是否坏了?

4、我做过的,相差在小数点后几位呀,没得问题

网友D:
要分几步来查,先查设置,相对于编码器的分辨率,单位码值对应的长度是否正确,完了以后再查类似于频率响应问题,机械打滑问题,干扰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啦 我看了原先使用的编码器脉冲是500的 现在换成脉冲数360 的了  误差比例刚好是这2个脉冲数的比例  应该是修改程序实现吧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还期待大家的帮助

网友D:
改一下单位......

网友A:
应该是赔大发了,都是菜鸟啊 专门吃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