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列子

楼主(2010-09-01):
哪位大哥有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列子?

请给我个,最好是2轴的;LIBO5632265@163.COM

网友A:
脉冲控制还是模拟量啊?

多半是脉冲吧,选FX3u,前面几个输出点是高速脉冲输出,程序的话三菱手册上有样板的,自己搞吧,记得牢些,别老想着看别人现成的东西

网友B:
三菱手册上有样例程序的

网友C:
A:1号步进电动机有三个绕组:A,B,C,步距角为0.6°,电压为80-310V,电流为6A。(这电流需要外接,PLC不能提供)
正转顺序为:A-AB-B-BC-C-CA-A
反转顺序为:A-CA-C-BC-B-AB-A

B:2号步进电动机有三个绕组:A2,B2,C2,步距角为1.2°,电压为80-310V,电流为6A。
正转顺序为:A2-B2-C2; 反转顺序为:C2-B2-A2

C:1、2号电机能实现正、反转控制,而且正反转无需经过停车步骤,可同时启停,也可单独启停。

D:具有高、中、低三种转速,由转换开关控制
低速时转过一个步距角需0.5秒,中速时转过一个步距角需0.1秒,高速时转过一个步距角需0.05秒。
注:为了调试方便可适当将时间延长。PLC选用大功率晶体管输出形式。

楼主:
有那个大哥帮我看看!

网友D:
帮你看什么?我没看懂?

网友E:
三楼 你这是完整的控制要求吗? 根据这些能编出程序来啊?

网友F:
什么东东啊?看不懂帮你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