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S1711 STN上传、下载问题

楼主(2010-09-01):
目的:把一台PWS1711 STN老触摸屏里面的应用程序,通过电脑,下载到另外一台PWS1711 STN新触摸屏内。

目前状况:1、使用编程软件为ADP3   V3.20.03;

                    2、成功的从老触摸屏内上传了应用程序,保存文件名为2010829.AP1;

                    3、新触摸屏后背的拨叉设置为6  OFF,其余的设置为ON;

                     4、打开编程软件。菜单栏中 “选项”---“传输设定”--- PC通讯口COM2、速率9600、 上下载使用程式WINDOWS版。

                    5、菜单栏中  “文件”--“从--下载应用”   --   选择程序文件2010829.AP1  --选择PWS型号:PWS1711  Mono

                    6、点击触摸屏上选项Download  AP/PGM   ,等待一段时间后,出现“通讯等待超时”提示。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先点击触摸屏上选项Download AP/PGM ,再下载应用,如果是新屏要点下载固件和应用。

网友B(2010-10-26):
LZ为什么在 步骤4 中设置PC COM口?那你在 步骤2 中上载时用的PC COM口是哪个?

步骤4跟步骤2用同样的COM口就可以,速率可以设置成最高的115200,这样上下载的速度会快很多。

步骤5 、6操作没有问题,但是要确认你使用的屏上的COM口跟屏内设置的download/upload/copy port 是否一致。

网友C(2011-08-24):
PWS1711上载应用后提示Invalid  parameter!请教高手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要想COPY屏里的程序到电脑里编辑怎么操作?感谢赐教!

网友D(2011-11-17):
PWS型号选的对吗?我上载时用的是LAD

网友E:
可以打我电话    15007558422

网友F:
呵呵;PWS1711上传的文件只能传到同型号内;不能打开或编辑;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G(2012-05-28):
大家好  能否提供ADP3 软件

网友H(2015-10-06):
海泰克触摸屏资料

1.使用com1串口连接,线的做法没有错误。

2.使用com1串口连接,人机要在系统目录下才能下载程序,并且将download/up load/copy port 为com1,也就是link port 选择为com1。

3.使用USB 上下载,要将download/up load/copy port 为USB,也就是link port 选择为usb。

4.使用USB上下载,要安装USB驱动,USB驱动在ADP安装目录的根目录下。并且在APD软件中的“选项”--“传输设定”中选为USB,如果无法安装,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I(2016-04-28):
海泰克上传密码  破  解  有需要找我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