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A00T-P怎样下载程序

楼主(2010-09-01):
新的屏,无法下载程序,提示通讯错误,并有提示连线型号。下载线原来用过的,好的。特请各位帮忙。

网友A:
人机dip7on,也就是要在系统目录下才能下载程序的。

上电后有一个link port 显示的是com几?

软件中:“选项”--“传输设定”中要选则PC的com口。

楼主:
link port显示的是 USB

楼主:
link port设定为com1,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PC机是COM2,波特率9600,下载时提示“通讯等待超时”不知道怎么设定才能下载。各位帮忙。

网友B:
详细了解,请到QQ里面说,这里说太繁琐QQ:1146081172,注明来意

网友C(2010-12-30):
在PWS上面设置通讯端口 com1 然后连接 在系统调试页面 不要进入 选择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