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节问题.

楼主(2010-09-01):
一台abb变频器,用dtc控制带动两台电机。电机参数按照名牌 设定 ,功率11kw x 2 ,电流22a x 2 ,让变频器自动辨识,然后运行,结果机器带负载启动困难,感觉拖不动负载。可以肯定的是 机器本身没有问题,也没有超载。不得已,把电机参数调大 电流30a x 2,自动辨识后 电机启动效果有明显改善,能够拖动负载运行?说明书上说,只有参数精确才能获得最佳拖动效果,在这里为何不适用? 不知道那位师傅精通 直接转矩控制原理,解释一下其中原因。我们有很多类是设备,都是用dtc拖动两台电机,运行良好.如果换成标量控制就拖不动设备!

网友A:
DTC模式启动转矩比标量模式大得多

说明书上说,只有参数精确才能获得最佳拖动效果,在这里为何不适用?

2台电机怎么做辨识?你在骗变频器,当然辨识出的结果也不准确了。。。。

网友B:
一拖二只能用标量模式运行,你骗不过变频器的,DTC不是给它用的,呵呵。

楼主:
不是这样,我们单位的所有机器都是一拖二,dtc控制,都运行正常,我们厂 是强磁环境,标量根本拖不动负载.这台变频器外修过,55kw的变频器修理后 开机竟然显示132kw ,估计修理者更换了什么部件 不匹配.

网友C:
装个联动板吧。

楼主:
联动板是什么东东?

楼主:
联动板是什么

楼主:
联动板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我们单位的所有机器都是一拖二,dtc控制,都运行正常,我们厂 是强磁环境,标量根本拖不动负载.这台变频器外修过,55kw的变频器修理后 开机竟然显示132kw ,估计修理者更换了什么部件 不匹配.

软件装得不对

网友E:
在使用矢量的时候,在自学习电机参数不可以带着负载进行自学习电机参数,矢量的控制模式对电机参数要求比较高。你在电机空载的时候进行自学习,多学习几遍问题不大的。你可能是在自学习的时候带上了负载,电机参数不准切。可以在运行的时候观察运行时的电流大小。一般是电机互感,自感参数不对造成的。

网友E:
因为每台电机的参数是有点差别的适用环境也有差别,所以一拖二的时候不是太适用矢量模式。

楼主: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说明书上 写着 如果拖动双电机,dtc控制将有一定限制,限制什么,没说;如果带负载辨识, 就需要用粗略辨识.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实际应用中却不适用.拿我们单位来说,都是双电机,用标量拖动更本拉不动负载,用粗略辨识 效果也不好.双电机,重负载 ,精确辨识 效果却不错!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转速精确度要求不高,主要要求足够的启动力矩.谁用过abb 拖动双电机,大家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