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型PLC改晶体管输出?

楼主(2010-09-01):
众所周知,继电器输出型PLC是不能驱动步进电机的,因为继电器不能适应高频工作。

本人从网上看到有人曾经将继电器输出的PLC改成晶体管输出,因此,突发奇想,也想来试一下,见下图。

图1是原有PLC输出电路:

图2是改装后的PLC输出电路:

图3是PLC厂方建议的电路:
非常明显,图3(厂方建议)的电路是采用外供电源,而本人的电路(图2)是PLC自身的电源,现请问各位,两种电路有什么差别?

网友A:
真不错啊,还真没想过,这样做节约成本还是不浪费PLC啊,多种用途啊

网友B:
电源不是问题,主要是继电器输出型驱动级前的光耦不是高速光耦,不能发高速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是问题,主要是继电器输出型驱动级前的光耦不是高速光耦,不能发高速脉冲。

把前面的光耦也换成高速光耦,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 看样子,robotH说的是个大问题,继电器输出型驱动级前的光耦不是高速光耦,不能发高速脉冲。
  • 除此以外,为什么有的厂家采用外电源,而有的厂家采用PLC自身的电源?采用自身的电源有何不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电源不是问题,主要是继电器输出型驱动级前的光耦不是高速光耦,不能发高速脉冲。

    把前面的光耦也换成高速光耦,应该就差不多了。

    然后你就会吃惊的发现内部输出频率达不到。。。

网友E:
    一点问题都没有。都可以。

网友A:
    试试看行不行,行的话继续跟帖报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 看样子,robotH说的是个大问题,继电器输出型驱动级前的光耦不是高速光耦,不能发高速脉冲。

    除此以外,为什么有的厂家采用外电源,而有的厂家采用PLC自身的电源?采用自身的电源有何不妥?

    1、自身电源容量有限。
  • 2、不安全。一旦外部负载短路,重者造成PLC电源损坏,轻者CPU停止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电源不是问题,主要是继电器输出型驱动级前的光耦不是高速光耦,不能发高速脉冲。

    把前面的光耦也换成高速光耦,应该就差不多了。

    高速光耦和普通光耦封装不一样,高速光耦一般是6个管脚。电路也不一样。

网友F:
    有些PLC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内部系统程序不一样

    大多数光电耦能够满足频率不高的应用场合

楼主:
    有关“高速光耦”问题,今天专门咨询了生产厂,厂方答复确有其事,高速光耦通常用于20K以上脉冲,对于我的6000Hz脉冲没问题,可以驱动。

    不知以上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G:
    楼主为何不查询一下plc上光耦的型号,对于1.6k的频率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关“高速光耦”问题,今天专门咨询了生产厂,厂方答复确有其事,高速光耦通常用于20K以上脉冲,对于我的1600Hz脉冲没问题,可以驱动。

    不知以上说法是否正确。

    你用1600HZ脉冲干什么用?给伺服驱动器吗?那样精度或者速度肯定不行。建议伺服电机使用50K以上脉冲,步进电机10K以上脉冲。

楼主:
    对不起,是我记错了,是6000HZ,是步进电机,慢速运行。

网友H:
    图1 的PLC输出光耦是型号的?

网友I:
    看不懂,也不实用,工业产品DIY精神还是少用一点的好,稳定第一

网友J:
    普通的光偶在这里控制电机的驱动信号是够用的了``

    所谓的高速光偶都是几十K以上的用来驱动高频电路的....比如脉宽调制和IGBT驱动等....

楼主(2010-10-11):
    继电器输出型的PLC,经改装成晶体管型,已经装到设备上运行了,1500Hz,1/4细分,也就是说实际脉冲是6000Hz,现运行正常。以下是FX-1S的改装图片:

网友K(2010-12-07):
    楼上的,精神可嘉啊!

网友L:
    对:yjig 关于

    继电器输出型的PLC,经改装成晶体管型,已经装到设备上运行了,1500Hz,1/4细分,也就是说实际脉冲是6000Hz,现运行正常。以下是FX-1S的改装图片:

    内容的回复:

    放心用没问题的,再高频率都没问题,我试过,110K高频都没问题

网友E:
下面几条黄线是什么用?

楼主:
几条黄线也是改装的,但与此次改晶体管无关。改的是PLC(FX-1S)的模拟输入,原面板上的模拟量(D8030)调节非常不方便,正好用不了那么多的输入,就将可变电阻的线路引到空余的X11、X12、X13上,同时切断X11-X13原来的电路,再外接一个0-5K的可变电阻,从而调节D8030的大小。

网友M:
怎么烧胡了?多向大家学习啊

楼主:
怎么烧胡了?并非是烧胡了,而是相机的聚光点作用,也就是“反光”,相机距离物体较近,拍的时候同时也把相机的反光点也拍下来了。

网友N(2011-12-28):
48路晶体管输出12V100mA电流,使用工业以太网连接控制,每路输出带短路保护功能.使用工业以太网加大规模CPLD集成电路.
发送到wko@163.com 参考.

网友O:
作为一种尝试搞搞实验,是可以的;但在工业现场使用时,最好还是按照厂家的建议方式去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P(2012-11-15):
引用 网友Q:
回复内容:对:楼主 关于继电器输出型的PLC,经改装成晶体管型,已经装到设备上运行了,1500Hz,1/4细分,也就是说实际脉冲是6000Hz,现运行正常。以下是FX-1S的改装图片:内容的回复:放心用没问题的,再高频率都没问题,我试过,110K高频都没问题

楼上的fx1s明显是山寨货!!我因为贪便宜,被那个吊东西害惨了。

网友R:
我也试验过一次,不过直接驱动的没有加电源,最后的结果是电机多步,就是设置3转,到了3转还缓冲一小段距离呢,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加电源的事。我用的是1n40点直接把继电器去掉,用驱动继电器的2个引脚接出来的。

网友S(2015-07-08):
我买了2KΩ 3W电阻,加电后冒烟了,烧了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S:
继电器前段光闸是ULN20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