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伺服也能启动?

楼主(2010-09-01):
 今天去修一个铣毛边机,不动作,二个气缸固定,一个高速电机固定在伺服电机丝杠上。

PLC呢是三菱的,晶体管输出,我发现居然Y0 和Y1是空的没接,我就纳闷了,那伺服电机怎么工作呀,是台达的

看看接线接在Y10上方向控制是Y13 这怎么动啊,这二个点不好发脉冲吧,我看了程序怎么不是法脉冲啊、

不法脉冲也可以动?

动作呢是伺服电机驱动丝杠带动高速电机走到终点,然后回到原位

网友A:
终点是任意可调的还是固定的?如果是固定的,可以用行程开关来控制,到位就回退。只有在精确定位的时候才需要用到脉冲方式。

或者,在台达伺服内部是不是有内部设定的脉冲?可以预设运行的距离?

楼主:
我看到左边有二个光电开关,有边也有二个光电开关, 好像是原点 终点 加极限吧

不是要发脉冲吗?和步进电机一样,不进电机不法脉冲不是不走吗

网友B:
用了内部位置控制吧。直接规定了行程的,只用控制启和停就行了

网友C:
你那台设备应该不是高精度控制,可能只是做检测位置控制了,如果是检测位置控制就没有必要做脉冲控制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步进电机不是和伺服一样吗?都要发脉冲才可以的啊

是感应到开关就停止 二边各有一个极限

网友D:
那应该不是靠感应开关决定是否停止,要靠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三菱plc规格?是否有扩展I/O模块?

网友E:
现在有些国产的伺服电机有个预设曲线方式,在驱动器中保存好预设的曲线,没有上位机他自己也能照着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不是靠感应开关决定是否停止,要靠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三菱plc规格?是否有扩展I/O模块?

我也在纳闷呢,那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有伺服驱动器还有编码器呢,既然走到位置就停下来 有光电开关给停止信号,那可以不要编码器反馈啊

也没什么模块。

网友A:
要是去掉编码器,伺服的整体精度就下来了,控制起来就和变频器差不多了。再说,三菱的驱动器如果不接编码器是会报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要是去掉编码器,伺服的整体精度就下来了,控制起来就和变频器差不多了。再说,三菱的驱动器如果不接编码器是会报警的。

在什么情况三菱的驱动器不接编码器会报警啊?变频柜里装了三菱也有这问题吗?麻烦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A: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是三菱现有的伺服产品,只要不接电机编码器电缆,只要开机就报警。

变频柜里的三菱指的是什么?三菱变频器吗?变频器没事。

网友A:
但是三菱的MR-J2S有个无电机运行模式,其实就是屏蔽了编码器。但是只用于测试状态。

楼主:
这个呢PLC是三菱的

伺服和驱动器都是台达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感应到开关就自动停下来,那和直接接上电机加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啊,差不多吧

还有如果直接接上直流电机是是不是更省事呢

网友G:
应该是plc控制的,

网友A:
如果在对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都是用变频加电机的方式。不一定非要用伺服。

网友H:
这个伺服是不是有内部的位置控制。或者根本没有用位置控制,只是外部输入点的向左走向右走。

网友H:
然后机器的生产老板就说。我的机器是用伺服驱动的,很高档的。

其实就形同虚设。向左走,到了电眼就慢速。到了电眼就停。向右走,到了电眼就慢速,到了电眼就停。所以你看到有4个开关了呗。还有啊极限的位置,就是说应该停下来的地方,他是超过了电眼一点 一点的,那肯定就是这样了。真的用个变频器加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我觉得加直流电机是很好控制的,这个设备室之前那个工程师做的,因为我没搞过伺服,所以很纳闷

网友I(2011-02-24):
这样用伺服控制器确实有点浪费了

网友J:
看看接线接在Y10上方向控制是Y13 这怎么动啊,这二个点不好发脉冲吧,我看了程序怎么不是法脉冲啊、

不法脉冲也可以动-------不发脉冲也可能发+-10v电压信号作为速度给定,或者有通讯模块给出伺服指令。

台达的plc例如SC 主機,輸出脈波為Y10與Y11 ,详细说明如下:

可能建議使用DDRVI或DDRVA的指令

DDRVI S1 S2 D1 D2

S1:脈波輸出數目。 S2:脈波輸出頻率。 D1:脈波輸出裝置(請使用輸出模組為電
晶體輸出)。 D2:回轉方向信號的輸出裝置。

使用上需要注意D2回轉方向信號的輸出裝置是否與伺服端的SIGN連接才能確保方向

再確定伺服P1-00是否設定為2 脈波加方向

旗標信號及特殊暫存器說明
D1343: SC主機,Y10 脈波輸出之加減速時間設定
D1348: SC主機,Y10 目前輸出脈波個數Low word
D1349: SC主機,Y10 目前輸出脈波個數High word
D1350: SC主機,Y11 目前輸出脈波個數Low word
D1351: SC主機,Y11 目前輸出脈波個數High word
D1353: SC主機,Y11 脈波輸出之加減速時間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