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ATV31不是故障的故障

楼主(2010-09-02):
目前碰到一台ATV31变频器,使用的是多段速,按照图纸设计LI1或者LI2和+24V接通时,变频器输出为20HZ,LI1(LI2)和LI3与+24V接通时为50HZ,但现在出现LI1或者LI2与+24V接通时变频器输出为50HZ,与LI3一起接通时输出确实20HZ,参数与外部接线都没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A:
估计还是参数设置上搞混乱了吧,仔细核对下吧。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B:
估计还是参数设置上搞混乱了吧,仔细核对下吧。

网友C:
参数检查过没有问题,之前使用的一直正常,到最近才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仔细看下说明书。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