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问intouch历史趋势纵坐标怎样设置量程

楼主(2010-09-02):
按向导做的趋势图,纵坐标的数值刻度显示-32767~+32767,怎样与记录的标记名的量程对应起来呢?

网友A:
定义变量的时候,直接设最大最小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历史趋势纵坐标自适应,显示-32767~+32767只能说明你标记名参数设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