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距离最好在多少米以内

楼主(2010-09-02):
用ABB的变频器,深井泵用的,水泵距地面-120米,配电柜距井口也有100米,电源柜距变频控制柜400米左右,压降我没有测量,但是已经烧毁了4次电机了,这样的距离合适吗,电机30KW的,变频器我选的37KW的。

网友A:
不合适。距离过长时,电缆的分布电容和电缆的压降会对电机有很大的影响,建议在输出侧加电抗器。

网友B:
不合适,变频器距电机距离太长了,这样的距离即使加电抗器也不好。

网友C:
即使这个距离过长,但是在没有什么办法,不可能把变频器装到井下。就只能增大变频器的规格再加电抗器

网友D:
距离长没关系,加上合适的输出电抗器即可。

网友E:
ABB说明书上要求电机电缆侧不超过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ABB说明书上要求电机电缆侧不超过100米。

我查看了ABB的说明书,他说的是在开关频率下多少米,被他弄糊涂了。ACS510 用户手册 219
电机连接技术要求
电机连接技术要求
电压 (U ) 0 ~U ,对称三相电压, U 是在弱磁点的最大电压
2 1 最大
频率 0 ~500 Hz
频率精度 0.01 Hz
电流 参见 208页的" 额定容量 "部分。
弱磁点 10 ~ 500 Hz
可选, 参见下表
1, 4 和 8 kHz 12 kHz
380…480 V 所有型号,除了 ACS510- R1…R4, 除了
开关频率
01-246A-4 和 ACS510-01- ACS510-01-088A-4
290A-4( 只支持1 和 4
kHz)。
电缆额定温度 最小额定值 90 °C
最大电机电缆长度 参见下一小节:400 V传动单元电机电缆长度
400 V 传动单元电机电缆长度
下表显示了 400 V 传动单元在不同开关频率下的最大电机电缆长度。
400 V 传动单元最大电机电缆长度
EMC 限制 操作限制
第二环境 第一环境 基本单元
外形 1 1 带
( C3 类) (C2 类 )
尺寸 du/dt
1 kHz 4 kHz 8 kHz 1 kHz 4 kHz 8 kHz 1/4 kHz 8/12 kHz 滤波器
mftmftmftmftmftmftmftm ftmft
R1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100 330 100 330 150 490
R2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100 330 30 98 200 660 100 330 250 820
R3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75 245 75 245 200 660 100 330 250 820
R4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300 980 75 245 75 245 200 660 100 330 300 980
2 2
R5 100 330 100 330 100 330 100 330 100 330 100 330 300 980 150 490 300 980
33 33 2 2
R6 100 330 100 330 100 330 100 330 300 980 150 490 300 980
由 IEC/EN 61800-3 (2004) 定义。
12 kHz 开关频率不可用。
没有测试数据。
使用正弦滤波器可以进一步延长电缆长度。
警告 ! 如果电机电缆长度超过上表给定值,可能会造成传动单元的永久损坏。

楼主:
上边的不清楚,截图看一下,应当是多少米。

网友C:
写的很清楚啊,载频为1K的时候,尺寸为R1的变频器电缆长度不要超过300米

37K应该是R2,电缆长度不应超过300米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直接带电机不适合长距离.....

如果遇到现场情况实在没有办法可以考虑在输出端加个电抗器再在电抗器后面加上高频电容让输出的电压为三相正玄波的就可以控制较长距离的电机了.....

网友G:
20米以内都可以。

楼主:
对:Hoteam 关于

写的很清楚啊,载频为1K的时候,尺寸为R1的变频器电缆长度不要超过300米

37K应该是R2,电缆长度不应超过300米

内容的回复:37KW的是R4,在1K/4K时是200m,这么说200m左右还是可以的了。

网友H(2015-06-10):
RX是指的不同的框架尺寸标准:

网友I(2017-12-11):
电缆太长应该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J:
看看什么教程 想学点东西

网友K(2019-11-08):
来看看。很长时间不动了

网友L(2022-08-23):
看看别人的经验、谢谢

网友M:
变频器输出侧加装输出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