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那个牌子的变频器在低频下能稳定工作?

楼主(2010-09-02):
如题。急!!!谢谢大家

网友A:
低频是指多低的频率?

楼主:
5HZ左右~因为我们的线速度要在5m/Mmin  ~ 35m/min

网友A:
可以试试南海华腾的,宝米勒的也不错

网友A:
那没问题5hz左右你可以选择的很多

楼主:
我需要很稳定的工作的~~速度有点波动就麻烦了

网友A:
具体的要求或者工况?

网友B:
还是选个减速机吧

网友C:
那看能波动范围需要在多大以内?

网友D:
应该增加减速机,调频而不是纯低频工作。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在那里?在浙江的话我可以发个样机给你试试看!

网友F:
减速机 是正途,原来我们的就是这样,低频时不好,电机热,后来发现是启动频率是5hz,修改后再加减速机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G:
丹佛斯FC302。真正的矢量变频器,可达到低频1~5Hz长期运行。1395608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