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变频器接了制动电阻后,能充分发挥变频器的制动能力?

楼主(2010-09-02):
为什么说变频器接了制动电阻后,能充分发挥变频器的制动能力?为什么接了电源再生转换器或者共直流母线变换器后,制动能力会得到提高?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

网友A:
变频器制动时的能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避免了由于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而跳闸!…… 制动电阻的选型有一定的参考要求!

网友B:
共母线是馈电类的,各有长处,

楼主:
难道就是能量的反馈和消耗,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C:
“变频器接了制动电阻后,能充分发挥变频器的制动能力? ”

1、这句话说反了!

2、电动机发电制动效果很好,比任何方式的制动都好,制动能量自动回馈电网,即制动力强,即节能,又简便不需要任何辅助设备;

3、变频调速阻断了电动机发电制动的通道,使电动机失去发电制动的优势;

4、如果变频器接上制动电阻,使电动机发电制动通道畅通,就恢复了电动机发电制动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接了制动电阻后,能充分发挥变频器的制动能力? ”

1、这句话说反了!

2、电动机发电制动效果很好,比任何方式的制动都好,制动能量自动回馈电网,即制动力强,即节能,又简便不需要任何辅助设备;

3、变频调速阻断了电动机发电制动的通道,使电动机失去发电制动的优势;

4、如果变频器接上制动电阻,使电动机发电制动通道畅通,就恢复了电动机发电制动的功能;

网友C:
5、但是,制动能量白白被制动电阻烧掉,如果制动电阻烧断,电动机就会失去制动,出现不安全事故;

网友E:
to刘志斌;你的电机理论学得很好,再次看到你的实力。

网友F:
为什么需要变频器进行制动,主要是满足客户使用的设备快速停车的需求,仅依靠电机自己本身停车时间则有可能不满足客户使用需要。比如数控机床厂,需要电机在0.1S启动,0.1S停车的时候仅靠电机本身停车能实现快速停车的需要么?更何况,电机停车的时候仅依靠电动机的发电制动,不知道电机发的电是接在什么设备上进行制动呢?难道电机能一直接在电网中么?

网友G:
学习了,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

楼主:
如果一个位能负载,空载下降的时候电机可能工作在电动状态,但是重载下降时工作在制动状态,这个电机在什么特定点制动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o刘志斌;你的电机理论学得很好,再次看到你的实力。

网友H:
但是如果大能量反馈电网,会对电网产生冲击。有时候会把发电状态产生的能量送到其他处于非发电状态的变频器母线上去。

网友I:
这里我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四象限变频器就可以不用制动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