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数字压力表的故障维护方法

楼主(2010-09-02):
精密数字压力表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以下问题:
问题1、仪表指针,在管道或设备卸压后不会零位。

问题2、另外仪表扇型齿再工作一段时间会出现磨损现象。

问题3、仪表指针因为被测介质瞬间脉冲加大,将指针冲到止档下面。

2、对应维护方法

方法1、加隔离片解决仪表不回零位问题。

方法2、离片扇型齿加宽,解决仪表接触面,抗磨损以达到使用寿命延长的功能。

方法3、仪表的机芯是压力表的心脏部件,80%以上的仪表损坏是由于机芯损坏导致仪表不能使用通过在现有机芯加限位钉隔,解决了仪表跳档问题。

以上便是精密数字压力表的故障维护方法
http://www.ybhrun.com/jmszyalibiao.asp

网友A:
其实压力表只是现场压力的一般指示作用,很多地方并不重视,反正我厂不重视,当然也可能我是井底之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