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设计电气原理图时,大家以什么样的规律添加线号?

楼主(2010-09-02):
CAD设计电气原理图时,大家以什么样的规律添加线号?

网友A:
我以英文缩写的形式添加线号, 例如 手动 回路定义 为 CM000,CM001......等等,(其中CM=Control  Manual),自动回路定义CA000,CA001......等等, (其中CA= Control  Auto);还有C000 ,C001  (C 标识控制信号,指的是公共部分,不经过手/自动控制线) ;

这样一看一目了然;

我这是笨人苯方法;

网友A:
做过电气图的都知道,一般遵循两种编号规律,既 1:呼应号,2:对应号;

我一般做的是对应号,呼应号我不习惯!

网友B:
        为便于安装、运行和维护,在二次回路中的所有设备间的连线都要进行标号,这就是二次回路标号。标号一般采用数字或数字和文字的组合,它表明了回路的性质和用途。
        回路标号的基本原则是:凡是各设备间要用控制电缆经端子排进行联系的,都要按回路原则进行标号。此外,某些装在屏顶上的设备与屏内设备的连接,也需要经过端子排,此时屏顶设备就可看作是屏外设备,而在其连接线上同样按回路编号原则给以相应的标号。
        为了明确起见,对直流回路和交流回路采用不同的标号方法,而在交、直流回路中,对 各种不同的回路又赋于不同的数字符号,因此在二次回路接线图中,我们看到标号后,就能知道这一回路的性质而便于维护和检修。
        二次回路标号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1)用三位或三位以下的数字组成,需要标明回路的相别或某些主要特征时,可在数字标号的前面(或后面)增注文字符号。
(2)按“等电位”的原则标注,即在电气回路中,连于一点上的所有导线(包括接触连接的可折线段)须标以相同的回路标号。
(3)电气设备的触点、线圈、电阻、电容等元件所间隔的线段,即看为不同的线段,一般给予不同的标号;对于在接线图中不经过端子而在屏内直接连接的回路,可不标号。
        直流回路的标号细则:
(1)对于不同用途的直流回路,使用不同的数字范围,如控制和保护回路用001~099及l一599,励磁回路用601~699。
(2)控制和保护回路使用的数字标号,按熔断器所属的回路进行分组,每一百个数分为一组,如101~199,201~299,301—399,…,其中每段里面先按正极性回路(编为奇数)由小到大,再编负极性回路(偶数)由大到小,如100,101,103,133,…,142,140,…。
(3)信号回路的数字标号,按事故、位置、预告、指挥信号进行分组,按数字大小进行排列。
(4)开关设备、控制回路的数字标号组,应按开关设备的数字序号进行选取。例如有3个控制开关1KK、2KK、3KK,则1KK对应的控制回路数字标号选101~199,2KK所对应的选201~299,3KK对应的选301~399。
(5)正极回路的线段按奇数标号,负极回路的线段按偶数标号;每经过回路的主要压降元(部)件(如线圈、绕组、电阻等)后,即行改变其极性,其奇偶顺序即随之改变。对不能标明极性或其极性在工作中改变的线段,可任选奇数或偶数。
(6)对于某些特定的主要回路通常给予专用的标号组。例如:正电源为101、201,负电源为102、202;合闸回路中的绿灯回路为105、205、305、405;跳闸回路中的红灯回路编号为35、135、235、……等。
        交流回路的标号细则:
(1)交流回路按相别顺序标号,它除用三位数字编号外,还加有文字标号以示区别。例如A411、B411、C411,
(2)对于不同用途的交流回路,使用不同的数字组,
电流回路的数字标号,一般以十位数字为一组。如A401~A409,B401~B409,C401一C409,…,A591~A599,B591~B599。若不够亦可以20位数为一组,供一套电流互感器之用。几组相互并联的电流互感器的并联回路,应先取数字组中最小的一组数字标号。不同相的电流互感器并联时,并联回路应选任何一相电流互感器的数字组进行标号。电压回路的数字标号,应以十位数字为一组。如A601~A609,B60l~B609,C601~C609,A791~A799,…,以供一个单独互感器回路标号之用。
(3)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回路,均须在分配给它们的数字标号范围内, 自互感器引出端开始,按顺序编号,例如“TA‘’的回路标号用411~419,“2TV‘’的回路标号用621~629等。
(4)某些特定的交流回路(如母线电流差动保护公共回路、绝缘监察电压表的公共回路等)给予专用的标号组。

网友B:
1、你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去看看 GB316-64:电力系统图上的回路标号;

2、虽然这是个很老的标准,但目前好像还没的替代的标准;

3、这个标准在图书馆可能找得到;在网上我目前还没找到。

网友C:
101,103.。。。。。201,203.。。。。

楼主:
每次为添加线号烦恼。

我的方法是:控制回路都是以页码+号码为线号。主回路用设备控制电机名称第一个字母+号码为线号。

看样子得看看标准了。

网友A:
老菜鸟提供的标准大家应该仔细看看,对看懂当前的电气原理图有好处,其实那种老的编号光用数字组合图纸我看过不少,大部分用的是呼应号,既一条线路两端号码不一样! 一般线号是 元件号+引脚号编的号,我感觉看着不方便,不习惯,我也看过罗克韦尔的全引文图纸,他们的线号是对应号,既一个等电位的所有线号相同, 按一个个回路编的号;很方便看懂的!每个元件及元件触点,都标上了元件所在的页+坐标;

网友D:
上端子的线号为单号,不上端子的为双号

网友E(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