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报警喇叭问题

楼主(2010-09-02):
ifix报警喇叭原来是处罚pc机的蜂鸣器的声音,请教如何用声卡至音响来报警,当某个点报警是,报警喇叭就响,确认喇叭后,报警就不响了。。。。。

具体些。。。多谢

网友A:
查找playsound 函数,在模块中加入声明,再在调度或画面中使用

楼主:
如果要所有的报警都通过音响来报警呢?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例子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本人博客中有声音报警的实例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