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存储器有M100.0吗?

楼主(2010-09-02):
S7 200中,位存储器M从M0.0到M31.7,共256点,而在有些例子程序中有M100.0,M209.0等,这些超过了了M的地址,我在S7 200编程软件中也不能用M100.0这个地址,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看的是不是S7-300的?

网友B:
两种可能A:不是S7-200的例子。

                B:S7-200里面的特殊中间位。如SM0.5之类的。不过没有看见M100.0这个位。应该是你弄错了。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看到的是S7-1200系列的吧,1200能支持4096

楼主:
多谢指点。我看的是《监控组态软件与PLC入门》S7200PLC,不是300的。书上讲的也是200的,这书上给的例子没有说PLC型号,但讲200的书应该不会出现300的例子吧? 是M100.0 ,M209.0 不是SM位,这点确定的。看来是书没有讲清楚,烂书。。。。。。          S7-1200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另外,论坛里不能方便的找到自己发的帖子。人家别的论坛方便的就有“我的话题”按钮,一下就找到了。这论坛还用着不顺。

网友D:
论坛里不能方便的找到自己发的帖子。人家别的论坛方便的就有“我的话题”按钮,一下就找到了。

进入管理后台,点击“工控论坛”。可以看到自己的帖子。

网友C:
进入个人空间就能查看自己所有的帖子

书籍上有误也很正常,不会是D版书籍吧。另外推荐你看S7-200的系统手册。

楼主:
多谢指点。以后常来就熟悉了。

网友E:
位存储器有M100.0

网友F:
S7-200:M0.0-M31.7,不会有M100.0,是不是SM100.0?

网友G:
你看的是s7-300的编程啊

网友H:
s7-200 的话是有M100.0这个点的,在226cn型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