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315-2DP通讯

楼主(2010-09-02):
现有一系统由S7-300控制,CPU是315-2DP,和组态王通过PROFIBUS-DP通讯,按组态王里帮助提示的设置方法,我将PLC设置成从站,但一下载就红灯亮提示故障,设置成主站就不会出故障提示,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哪位高手给指点指点啊?

网友A:
看下,具体是娜个红灯亮

网友B:
   为什么要设置成从站那  不就是一个PLC吗

网友C:
你说的红灯亮到底是什么红灯呢

是BF还是SF

网友D:
PLC只能做主站

网友E:
从站没有设置

网友F:
就一台PLC没必要设置主从站。只有有两台或以上的PLC连接时才需要设置主从站.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G:
具体的东西我没看到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PLC是从站 上位是主站  对于300的来说 如果自己作为从站需要检测

如果没有检测到主站的话 那就会报错~

我分析可能是你上位没和PLC链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