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原因压力变送器上位机与现场值显示不一样

楼主(2010-09-02):
现场变送器显示表显示压力正常,而上位机上显示-0.9到-1.3左右跳动,测量变送器电流输出正常,

电压正常信号线屏蔽良好,现场无大的干扰源,最后怀疑是AI模块坏了,马上更换一块,哎不错,两头显示一致,算是完成了。

第二天操作工一报修,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可算是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再次是AI模块坏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恳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在硬件上出了问题,导线信号线再检查,变送器现场供电试验一下,肯定可以看出端倪、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线路的问题了,应该先仔细检查线路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变送器的问题,更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搞定了,原来是变送器的问题,更换一块就好了!

有没有再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怎么两块都有问题啊?

楼主: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AI模块没有坏,只是变送器坏了,拆回来在空气中测试,连上手操器,压力一直在波动。调零后也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