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故障

楼主(2010-09-02):
电路板每天都得用热风机吹 才能正常工作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将它吹干后喷上一层绝缘漆

网友B:
是不是环境温湿度大的原因还是电路板上某些元器件有问题了。

楼主:
是湿度大    怎么喷绝缘漆

网友C:
先用洗板水清洗下电路板,吹干后刷一层绝缘漆。

楼主:
是什么样的绝缘漆    说明白点    修电机的绝缘漆行吗

网友C:
我们用的不是修电机的绝缘漆,是一种电路板专用的,名称叫“电路板保护胶”

网友D:
用电机用的也可以啊,把它调稀些然后烘干,

网友E:
“电路板每天都得用热风机吹 才能正常工作”,恐怕湿度影响的可能性小,一般是有元件老化所致,如电解电容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