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驱动器,定位模块区别

楼主(2010-09-02):
今天在公司看了那个三菱的产品介绍说明书,有这三种模块的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一种呢,只是叫法不一样

我看了那个发驱动器最多只能发20KHZ脉冲

而那个专门发脉冲的可以达到1MHZ呢

大家说说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伺服放大器,伺服驱动器差不多是一回事,现在也大多是模块化了;定位模块和前二者不同,那一般是PLC系统的一种扩展模块,使得PLC能够完成定位控制

网友B:
驱动器是有分频输出的端口,但是应该不是用来发脉冲的吧?只是把位置信息反馈给上位机而已。

这和定位模块的发脉冲应该是两码事情。一般来说,定位模块向伺服驱动器或者说叫放大器提供脉冲信号,告诉伺服要怎么走。然后,伺服驱动器从分频输出端口反馈位置信息到上位机,比如PLC,告诉PLC,伺服走了多少距离。

楼主:
那用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还不是和PLC 相连 发脉冲,加编码器吗 差不多吧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有什么不一样指的和什么比?

定位模块不一定是PLC的扩展模块,也有些定位模块可以单独使用,可以控制2到3个电机,有些可以做插补。伺服的分频输出和编码器还是有区别的,分频输出可以在伺服里设定。

楼主:
就是说定位模块有多种?

驱动器必须和PLC相连才可以控制伺服电机是吧

是不是可以说驱动器简单点,定位模块复杂点,但是精度高呢

网友B:
这不存在哪个简单哪个复杂的问题。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

驱动器就是不接PLC照样可以工作。

网友C:
概念不清,兄台还是多看看样本之类的东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伺服放大器,伺服驱动器差不多是一回事,现在也大多是模块化了;定位模块和前二者不同,那一般是PLC系统的一种扩展模块,使得PLC能够完成定位控制

驱动器和放大器是一回事?不是吧。

我的印象里,驱动器应该是集成了放大器的。

放大器只是一个放大器而已。

网友B:
看怎么说了,很多场合下,驱动器就可以翻译为AMP,即Amplifer。

网友B:
感觉上有点像收音机,有的地方叫半导体(机)一样。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一下,脉冲模块是和PLC相连使用的,但是定位模块更厉害吧就像三菱的10GM 可以直接控制伺服不用PLC

至于怎么控制就不知道了,那个介绍上是这样说的e

网友B:
看看三菱的伺服说明书或者定位模块的说明书吧。里面有详细接线的。

网友E:
驱动器和放大器是一回事?不是吧。驅動器是亞洲的用語 放大器是歐洲的說法

三菱的10GM  模擬量的定位模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