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动机接线故障,,,,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0-09-02):
以前没接触过单相电动机,,是一旧电机,俩根红线,俩根蓝线,俩根黄线,黄线是离心开关,,接上电源后,电机不启动,且有打顿现象,后查明离心开关坏,试转了下,电机热的厉害,不干开了.问无离心开关电机是否能运行,求红线是否是主线圈,蓝线是启动线圈吗?再求正反转接法,望好心人帮忙解决,小弟定当感激不尽.

网友A:
1,串电容的绕组是副绕组;2.不串电容的绕组是主绕组;3.调换主绕组的头尾(或调换副绕组的头尾)能改变其转向.

网友B:
支持!,串电容的绕组是副绕组;2.不串电容的绕组是主绕组;3.调换主绕组的头尾(或调换副绕组的头尾)能改变其转向

网友C:
离心开关是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将启动绕组从电路中分离开,肯定要。

网友D:
离心开关串联于副绕组中,在离心作用下,当电机转速达到其同步转速80%左右时断开,切断副绕组供电。当电机负载过重转速下降时,离心开关接通,副绕组重新恢复供电,因该种电机副绕组不能长时间通电,所以有许多单相电机因负载过重而烧毁副绕组。

楼主(2010-11-28):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