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10SX)用485口与组态王通讯,组态王如何设置?

楼主(2010-09-03):
我做过台达PLC(10SX)用232口与PC机COM2口组态王通讯,最近要用原程序做台达PLC(10SX)用485口与PC机COM2口组态王通讯,在进行组态王通讯参数设置时,是否只要将原程序组态王COM2口的通讯方式改为RS485,并将停止位改为1位即可?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大不吝赐教!!,谢谢了!!!(到现场调试时间太少,怕出现要大量更改原程序的意外,所以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就可以的。

楼主:
???

请回答是或不是。说明书基本就是那样说的,但每个人的理解会不一样,我担心实际会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到现场再重新做程序浪费时间。请实际做过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PC机这边我会用RS232<->RS485转换器,硬件部分不用各位考虑。主要请各位帮我考虑组态王软件部分两者有哪些改变,谢谢!

网友B:
你都用232-485的转换器了,还改什么COM2啊。还以为你的PC直接支持RS485呢,正想看看新鲜的。 而且你说话很不客气,“请回答是或不是”,和我顶头上司的语气一抹一样呢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说话没注意语气,对不起了!

各位回复,非常感谢!我大概一周后会直接下到设备上调试,到时才知道各位说的对不对,所以要一周后才能给回答最正确的加分,不好意思了。

另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给各位加分?,是点“设为最佳回复”即可吗?

网友C:
看组态王通讯帮助,互相探讨

楼主:
组态王通讯帮助有误。

同样的问题我在亚控组态王那边也问了一次,那边有位叫“通讯网”的朋友回答得直接、准确(我已实际试过了)。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因这边没有合适的答案,所以在此谢过各位,但不再加分给各位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都用232-485的转换器了,还改什么COM2啊。还以为你的PC直接支持RS485呢,正想看看新鲜的。而且你说话很不客气,“请回答是或不是”,和我顶头上司的语气一抹一样呢

engo回答的就够准确了,且‘直接’,呵呵